seagate 7200.10 160g硬盘分区表损坏

楼主(2010-09-15):
seagate 7200.10 160g硬盘分区表损坏
用DISKGEN恢复了一下成了32G的容量了
求那位仁兄给个分区表
十分感谢
硬盘

网友:
请问楼主160G的硬盘你以前分了几个区 知道分区的大小用DISKGEN软件很轻松的就恢复了,没碰见楼主能恢复成32G的容量,楼主在用winhex回复试一下,另外请教一下楼主分区表怎么给?

网友:
谢谢这位仁兄了
硬盘是被我用DISKGEN恢复分区表变成了32的
我看网上说低格一下就会好
可是用DM不能格
老是报错
现在不知道咋办好
很纠结
我的邮箱是
XUEPENG111@126.COM

网友:
估计是你用的软件太老,不支持LBA48所致(只分成功了主分区,后面的扩展分区没分成功),下个新版本试试。
或者是你修的时候刚好跳线跳错成了32G CLIP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