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种求:DELL E198WFPf 程序,现在故障是偏色!

楼主(2010-09-15):
前天接一 DELL E198WFPf 显示器, 屏偏红,现求一该显示器程序,哪位兄弟有请发给我,先谢过了,这个显示器改2025 太可惜了。
显示器
DELL

网友:
先查一下与三原色连接的三极管,二极管之类的,别着急刷程序
没问题的话,恢复下出场没准也能解决问题。
怎么恢复自己查一下

网友:
补充: 该显示器,菜单正常 自带的纯色检查正常。 RGB 对地二极体值相同。可以进入 工厂模式, 工厂模式里没有恢复出厂的选项,但是有RGB 调节 , 调整后无明显效果。

网友:
我有SE198WFPf,E198FPf不知哪个适合你哦!你说详细点啊!芯片、屏,驱动板上的贴纸……看能不能帮你!

网友:
我是E198WFPf , 屏是,LTM 190M2-L13 驱动板 板号是 ILIF-027 rev.a 驱动芯片是 tsum56bwhk-le-2 24C02 两颗, 24C04两颗 25LV02 一颗。

网友:
蒙古狼
的帖子
实在不好意思,这个方案的程序我没有!三星屏的一般程序不好用!

网友:
不用不好意思,这样已经很帮忙了,我已经改了驱动板了。没办法,只是觉得太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