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HP笔记本装XP装不上

楼主(2010-09-15):
  惠普有好几款笔记本,比如CQ35..CQ40..CQ45等进PE照不到硬盘,有的可以找到,系统也可以GO进去,但是重启后光标一直在闪,不能解压,BIOS里没有硬盘设置模式,近DM..PM都出错,一键四区也不行。。有时候用安装版的也不行,不知道这个问题有多少人遇到过,有没有解决之道。。。。

网友:
你说的这几个型号好像没有那么 复杂吧,不行你就把硬盘拆下挂到别的机子上GHOST系统,记住要选最新的版本因为只有新版本的才集成H55的芯片组驱动不会蓝屏

网友:
刷BIOS 才能装XP

网友:
刷下BIOS吧

网友:
其实没有什么的,只不过是南桥(或者叫桥吧)没有集成IDE控制器而已,所以刷BIOS原则上是不行的。用装有SATA驱动的最新系统碟可以解决,不过,网上没有现成的XP系统碟提供下载,目前一般自己集成SATA驱动。网上有很多教程。

网友:
应该是ahci搞的吧。我以前也遇到过,有一版pe支持ahci驱动

网友:
降低BIOS的版本应该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