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1530a电路图

楼主(2010-09-15):
      优派19液晶EA1530A电源芯片有几个电阻烧焦了,是五脚到开关管S极有两个电阻烧糊了看不清!换了几个上去都不行。有的请帮忙看下大小!不胜感激!

网友:
我的板子是715g2538-4也是1530a芯片  五角到s 分别接的是102 电阻然后2202 你可以试一下
2202并一个电容

网友:
十分感谢楼上!已经OK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也修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