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显示器新奇的问题!!!!

楼主(2010-09-15):
今天接了一台17的飞利浦显示器 型号是107s56 开始故障是枕形失真和行副宽不可调 检查是DMV1500M的管子坏了,换好的后开机开始3秒图形正常,马上图形就慢慢的开始变宽 到屏边上就停了图形是枕形失真的。我把tip122都换了和它有关系的电阻和电容都换了,结果还是一样。我现在都在钻牛角尖了!!!
显示器

网友:
凌天电脑
的帖子
EW电路不复杂哦。
自己查吧,感觉与你描述的不太准确。

网友:
DMV1500M软击穿或包包坏了

网友:
枕效电路还是有问题,查一下枕效电路的电容什么的,有无损坏的。再有就是EW的驱动状态是否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