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笔记本 进 系统 蓝屏 求 ===

楼主(2010-09-15):
x系统 装过 xp  win7也装 了  硬盘 没问题    怎么办 啊

网友:
加过内存吗

网友:
信息太少无从判断

网友:
在BIOS里看看有一项是SATA设置的你在装系统前将其不要设置成AHTC再试试

网友:
如果换过内存的话。那有可能要从主板着手了。

网友:
碰到这问题,要用排除解决

网友:
有可能还是系统的事   现在出的笔记本做系统就是不怎么好做   要不就是刻不上    要么就是刻好驱动就蓝屏的多啊    光盘换了不知道多少张   最后才可以       有可能还是系统不兼容的事咯    不知道对不对     但我最近遇到的基本多是这样     挑系统吧

网友:
本着先简单后繁琐的原则,先进bios将硬盘调成兼容模式,然后GHOST,复制完文件重启后再将硬盘调回原来的模式。到驱动的时候不勾选,免得驱动错误造成不兼容蓝屏。

用正常做试试看。

检测硬盘和内存。

网友:
我碰到过这样的问题,装系统的时候把声卡驱动去了,然后去ASUS官方按照你的型号下载个声卡驱动装上就行了

网友(2013-01-11):
我这有台旭日410的进PE都蓝屏   换什么牌子的内存都一样

网友:
找个深度的系统先试试。都说深度的兼容性好。
要是有两个内存拔下来一个,装上系统在插上。
还有就是摄像头声卡驱动。
安全模式下要是不蓝屏就是硬件的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