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主板不上CPU都有供电?

楼主(2010-09-15):
接到一块主板,故障是这样的,这块主板一开机不放CPU竟然有复位。测量了一下供电发现,南桥,北桥,内存供电都正常,本来像这种情况是没有必要去测量CPU供电的,因为我没有放CPU ,闲着无事。。用表笔测量了一下发现,竟然有CPU供电,*脏话*。。。不可能的吧!竟然还有这种情况出现呢?我这里同时还接到另外一块板,也是有问题的。跟这故障一样。。都是不放CPU就会有供电,后来我放CPU上去看。。。也没有说出现说短路。。什么的CPU供电还是有,点复位检测卡的复位灯还能亮!这种问题没有一点头绪。。求基地解答!

网友:
什么型号的CPU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故障就是没上CPU有供电?其他呢,能否跑码?就按照CPU供电不正常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