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O CT3 TB6C6

楼主(2010-09-15):
广达 这个型号的 没有啊 只有 915的 我这是个 940北桥 GBM南桥 现在机器的声卡不知道是什么型号的 机器是被别人修过的
DAOCT3TB6C6 REV.C

网友:
DAOCT3 945的北桥还真没见过

网友:
那咋整啊 要修啊 声卡不知道是什么啊

网友:
整个minipci的声卡看行不行

网友:
那个接口的也有声卡吗 不知道啊 没用过那种声卡

网友:
http://s.taobao.com/search?q=usb+%C9%F9%BF%A8
usb的

网友:
USB的声卡要 接耳机才有声音的吧 我想用机器的内置的音响 不想用外接 咋整啊 这机器的图纸 就没有吗 不知道原来的 声卡型号啊 整不上啊

网友:
有没有知道的 DV1000的 这个机器 是什么声卡芯片

网友:
那不是 这个芯片 是915主板的 我那个不是915 这个芯片我有 这个芯片的脚位 和主板的脚位对不上 装上就短路

网友:
谁知道啊 给个答复

网友:
真的没人知道了吗 我的机器从此就没有声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