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AL1916W换高压条跟新手分享经验

楼主(2010-09-15):
      客户拿来一款宏基AL1916W19宽液晶,开机一闪就灭,电源开关正常,判定是高压条问题,拆机开爆了2个12V电容,换了,一开机好了,客户在边上等,我跟他说,路程远,为了保险,就烤一下机,点机半个小时后,又一闪灭,看来只能换高压条了,一看,高压条正好用完了,拿了片一体板,换上,闪都不闪了,换了好几片都不行线也没连错,心想怪了,急的,客户吃完中饭来,还是不行,而他要第二天回老家,要当天要我只好跟他说没配件,当天修不好了,我这正好有个明基17正屏,客户看效果好,提出补钱换,我一想也行。客户走后,第二天买了高压条,连好线后,接好灯管后,还是一闪就灭,换了好几根新高压条,都这样,头开始大了,想高压条再不好也不可能都坏的,这才静下心来看线,发现原灯管的的连线怎么粗线和粗线在一对,细线和细线在一个灯管插口上,不正常呀,一般不都是一粗一细配套的吗?会不会,这个机子走线是火线和火线一对,地线和地线一对的,越想越觉得应该是,赶忙把线一粗一细(地)连到高压条上,一点正常了,整个过程,过了三天时间,弄坏了一根新高压条,一片一体板,才弄好一个简单的高压条问题,唉!写出来让后面的新手少走点弯路。

网友:
也许不是高压板的问题呢,就是灯管的问题,
你换了高压板,时间长了我想会保护的

网友:
是不是你当时拆下后  就连接有错误啊   人家原来就是一细一粗啊

网友:
不是这个特别,原来的连灯管的线插头上就是2个粗的共一个头,2个细的共一个插头,他的高压板走线特别

网友:
这种是灯管老化了,要全换呀,灯管也便宜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跟线的粗细没关系,只要两线一个灯管组成一个回路就行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换了一块高压板,还是一亮一灭,一会接口都烧黑了,以为是高压板问题,结果换了三块都是一样。最后点一下灯管,有一个坏了。。晕。。。

网友:
我发这个贴就是为了请大家注意有特别的高压板走线是火线跟火线是一对,地线跟地线是一对,对于单个灯管来说这块原装的高压板是是一火线一地线组成的一个回路,但改通用的高压板后,原来的灯管插座组线就不配套了,必须剪了头子,改成一粗(火)线和细线(地)组成的一对灯管连线来与通用高压条走线配套,现在还是用的同一个牌子的高压条,在改灯管连线后用了好几天了,再也不出现一闪一灭的情况了。

网友:
太托大了,应该先试下灯管吧,不就发现问题了吗

网友:
       这个不是托大,就这水平也没底气托大,外接灯管接过了,只是在过程中没说清楚。只是告诉大家我的一个失败的维修经验,要是没那个17明基,客户就把液晶拿去给其他人修了,这做维修的很集中,希望和我情况差不多的新手,下次碰到同样情况,能立等可取,不放跑客户。

网友:
遇见这样的问题,先测试下灯管,再判断高压

网友:
是L型燈管 很難壞的 奇美的屏 加上的高壓板注意溫度是否太高了

网友:
修这种问题,最好先把灯管测一下。用好的电源板测一下,少走不少弯路。

网友:
的确很重要 上一次就有一个显示器 取下接线就不知道怎么接了~~~~

网友:
客户,给你换了显示器,补了多少钱呀。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补了200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是L型的灯管,高压走线跟别的不一样,高压板换好后用到现在也没问题,温度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D:

是呀!思想定格后,容易换经验模式的错

网友:
回复 网友E:

我碰到的基本都是高压坏,灯管坏的不多

网友:
客户怕我水平差,已把他的机修得彻底废了,所以自已提出加钱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还可以呀,。。。。。。。。。。

网友(2010-10-20):
支持!!楼主也是一片好心。我心新手我虚心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