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龙450

楼主(2010-09-15):
本人么修过电源,液晶的电源还好,主机电源的话就不知道怎么修了,请教个问题
雷龙450的电源,绿线待机4V,不接负载,短接绿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停了,在量绿线的时候,由3点多V慢慢变成0V。在开也开不了。貌似是带不起负载?
电源管理是P1014AP10。想找个换一下,但 是没有这个型号
请教高手该怎么修

网友:
更换次级的滤波电容试试。

网友:
多多看别人的经验,,这种故障要一步步来,,
最先看看肖基特管有短路的没,,电容有爆的没!!
电源初级300V正常不,功率管烧爆了没,,很多原因的!!

网友:
从描述的故障来看,跟高压无关,在低压部分查!

网友:
这个应该是短路了,然后电路处于保护状态了,你重点应该是在次级电路这边了。

网友:
这个电源才用了几个月,还没有过保。但是客户找不到上家了。愁
里面一点土都没有,也没有明显的烧痕。电容也没有鼓
300V也正常。管子也没坏
次级主要测哪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