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CPU主供电对地阻值是多少

楼主(2010-09-15):
本本CPU主供电对地阻值一般为多少,我有两次遇到CPU主供电的对地阻值为42欧的情况不知道是不是有问题?请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不同的主板,打对地阻值可能不同,如果有好板比对,那就准确了。我见到的,大多大100左右

网友:
刚才在翻看本论坛以前的贴子,有人说CPU的可以在50欧左右。谢谢“凝海 ”了

网友:
十几欧也正常

网友:
42欧是正常的

网友:
最好下个PDF看看和上面一样吗,

网友:
印象中好像是不带CPU的情况下30以上吧!!!

网友:
CUP的有点晕    好多板都不一样

网友:
0.05 ohm is work

网友:
我用机械表测装U后在几欧姆都是正常的,取掉U后测阻值就大很多了。数字表没详细测,我打阻值跑线路还是习惯用机械表(一块福禄克一块南京表),因商场里噪音大,数字表的声音太小了。

网友:
湖南草上飞 给你的数字表加装耳几麻

网友:
应该是几十欧,没有固定范围。

网友:
这个阻值和机子有关不一定的

网友:
感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这个要靠自已慢慢摸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