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9-15):
R400的机器,拔掉CMOS电池可以开机一次,保存住时间,再开机不亮。不插CMOS电池每次都可以开机。求助中,有解决了的朋友吗?
求助

网友:
帮顶一下,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更换过显卡,更换过U6,还是一样的状况

网友:
一飞
的帖子
朋友,刷下BIOS 试试看..

网友:
我也碰到过这种问题,刷BIOS不管用。最后不上电池让客户用了。

网友:
BIOS我中直接从另外一台R400移过来的。应该BIOS无关了。
目前的状况是重启后机器实际是能够进系统的,但屏不亮。连到背光都没有,外接也无
怀疑应该与显卡供电相关,但还未发现异常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