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嘉HK280-41DP维修1例

楼主(2010-09-15):
一个航嘉电源,客户拿来时说带不起负载,拆开一看,输出滤波部分三个电容爆浆,心想这个问题简单了,找了3个16V3300U的电容立马就换上了,把电源装好上机一试,可以开机使用,但电源里面有很大的吱吱声,怀疑主电源还有问题,马上拆开检查两个13007和附近的电路,发现一4148短路,换后一切正常。

网友:
没看见4148 呢?

网友:
4148来个特写就好了 以前修电源遇到啸叫都修不好

网友:
这种电源有点修头,
4148在那个位置未说清楚。

网友:
用不着知道在哪个位置,每个电源不一样的,,只要知道,有那样的一个二极管会引起尖叫的问题就行了!!
楼主这个电源是原装的啊,,修起来都爽点!!!

网友:
下面那个图上面标了个小红圈,线有点小。要仔细才能看到哈

网友:
奇怪,为什么这个电源没有辅助电源的开关管,也没有集成电路如P1014之类的

网友:
辅助电源的开关管和主电源对管我都拆下来了,两个大电容边上的那一排小孔就是装散热片和管子的

网友:
楼主是怎么想到这个4148的?是用万用表一路检测过去测得的还是?还有就是这个4148是起什么作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