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点不亮

楼主(2010-09-15):
联想IBM的通病点不亮是不是通病都是CPU供电的 问题   我是新人请多多指导

网友:
楼主这种问题没人会回答你,你至少也得把一些故障现象说出来呀,有无待机,待机是否正常,能否触发,触发后电流多大,3,5V是否有,是否有CPU电压,是否短路等等。。。这些信息都没有别人想帮你也帮补到

网友:
最基本的维修总得有电流表和焊台吹风吧

网友:
还要把你的主板型号也报上来

网友:
IBM的机好多都是触发就断电保护,特别是T40的机,超难修

网友:
回楼上的T40正常的时候不加CPU就会触发掉电,应该说基本上T系列的机器都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