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D600,开机掉电,但拿手摸主板地,就不掉,怎么解决?

楼主(2010-09-15):
拿手摸着串口铁壳或者摸着主板的地,就能上电,高手给说一下,怎么才能解决呀。

网友:
那位碰到过,给解答解答。

网友:
主板有虚焊呀,放到烤箱烤一下

网友:
还有这种问题啊  。。。你确定你只是摸地没有摸其他的地方吗?帮你顶下  等答案

网友:
是不是电源接口虚焊引起的,碰到过D600网卡问题掉电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一加焊过,现在有点怀疑是不是又断线的地方,好像不好找。

网友:
现在机子按着显卡上方一个小黑芯片处开机2个小时没问题,但关机后再开机就得达地才能开机。

网友:
呵呵 ,这个问题我遇到过,没修得好,是HP 的6535,都检查过了,就是要手摸才能开机,把手拿开,就又掉电了。怀疑主板里面断线了。没办法解决。看那位师傅能有新的结论。

网友:
网卡虚焊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