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215wE驱动板程序

楼主(2010-09-15):
   今天接到一台联想L215wE液晶,故障是不通电,怀疑是电源板有问题,拆开后测的各组电压都正常,难道开关不对了,测了一下,也没有问题。估计是驱动板挂了,想刷一下程序可是找不到啊!哪位大哥有这种板的程序给分享一下。

网友:
我有,明天联系我

网友:
可以试换电源板,上12V,5V输出电容!
先用通用的,高压电源一体板,和通用驱动板,写好相应程序,试一下。试到ok!
怀疑驱动板,就用刚才写好程序的通用驱动板,用他原来的电源板,试一下。。
如果ok了,就是驱动板,问题,还是不ok,就说明是电源板问题了!!!!要么试下换输出电容,要么就直接换电源高压一体板!!

这是自己近日经验的总结。这个问题,我是不会问人的,我会自己慢慢研究,研究用替换法排除,确认问题的。。。

网友:
今天又修了一个同样的液晶,是花屏。我把这个液晶主板的程序读出来刷到以前的那个板上。通电试了一下,指示灯亮了。还不错,把这个板给它换上后好了,一切正常。把这个程序传上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网友:
这种程序坏得好多,我还遇到过被人用编程器连接上了没有断开就断电的,也是开不了机,拿到我这我用编程器一断好了,收钱OK

网友:
不要直接就武断地判定是哪里坏了。先换一下试试, 确定是哪里坏了之后再修,不要走冤枉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