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 PP10L 开机蓝屏

楼主(2010-09-15):
戴尔PP10L开机,进入滚动条蓝屏。进碟系统,可以进,重装系统,也是进到滚动条蓝屏。内存换过,显卡做过。还是老样。裸机试,也是一样。请维修站的师傅们帮分析一下。谢谢

网友:
换了硬盘,重装过系统也不行。何解??? 基地的师傅们

网友:
硬盘模式换过没有看看,你是不是ghost的 系统

网友:
正式版的也是一样的到滚动条后蓝屏的

网友:
没有U换,摘下来又装上去过。

网友:
可能得找回来试试看看。多谢你的建议。不管成与不成功。

网友:
有U换了,也还是一样。系统都是安装版的。

网友:
我记得DELL1400要设置BIOS,不知道和你这个是不是一样

网友:
ahci模式。有些系统不支持ahci驱动

网友:
应该要改BIOS吧

网友:
回复 科强笔记本 的帖子[       什么设置的呢,能说说吗?谢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我还是小虾,所以得多学习。如果能这样解决到,那就太感谢了

网友:
在PE模式下能不能认到硬盘,看是不是需要改下硬盘接口的模式 ?

网友:
在BIOS里改下,有的系统在WIN7和XP里是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本身就是IDE 口的,什么改?

网友:
回复 网友C:

    什么改的呢?能说说吗?我换硬盘装的是安装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是进入系统后才能生效的 模式吧,我的进入滚动条就蓝屏的,也能行的吗?

网友:
回复 网友D:
应该是硬盘选项的事,我弄个1720。也不现过这样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bios 没有几个选项的,还得多多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