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2025LT和本本高压条点不亮本本的14寸屏(本本改液晶)

楼主(2010-09-15):
如题:程序看看是不是这个附件上有,屏的供电跳线我是跳到5V的,但是就是不亮,是白屏,本本屏型号为LP141WX3。请高手指点????

网友:
驱动板给屏的电压时3.3V 不是5V  在一个就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
程序不对

网友:
可能是3.3V的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屏供电是3.3V的,改回来,否则烧屏!
白屏要看屏供电有没有问题,测量屏上的电压。
程序不对也会 这样。

网友:
  屏 有没有 3.3  V  电压 啊   刷个程序啊

网友:
5V现在白屏估计屏上的保险烧掉了,软件也不对

网友:
你确定你的屏是好的?一般数据不对也不大会白屏

网友:
那个程序可以用啊

网友:
宽屏和方屏程序可不一样
引用 网友B:

是这个程序 1280X800不满屏

网友:
我上次笔记本屏也是买的这个驱动板 跳3.3V的  买板的给我写的万能程序 一点就亮。

网友:
1280X800不满屏是什么问题啊 是程序问题吗?

网友:
屏线有没有用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