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200进水不触发

楼主(2010-09-15):
朋友送来,说是进水了,打开一看,好多地方腐蚀,1632附近进水,电源口附近进水,ec pc97551附近进水,还有一些地方进水不太严重,放下,刷干净,侧各线圈阻值,都很正常,第二道管击穿,心想应该好修,加电无待机,测试,无3 5v,测1632工作条件,22脚19v只有3v左右,肯定不正常,查图纸,测量,pr92阻值正常,再测pl6阻值变大,导致19v不正常,如图
换掉pl6,22脚主供电正常19v 了,23脚,有15左右供电了,{23脚是19v通过一个稳压二极管和电阻出来的,7 28脚正常5v了,他们两个是21脚提供的,然后加电有待机了,3 5v出来了
第二步,加电,按开关无反应,测量开关处有3.3v,按下去有高低高的跳变,说明开关没问题,开关连到ec pc97551的2脚NBSWON#处,测量pc97551工作条件,vcc供电3.3v正常,16脚vdd +3v无电压,
测量各处+3v都无电压,不知道是不是触发后才有的,
晶振有电压压差,29脚acin有2.8v电压,19脚LREST不知是不是复位也有2.8v电压,按下开关,171脚DNBSWON#有3.3-0-3.3跳变,
然后测量89脚susc# 44脚SUSB#只有0.02v左右电压并没有跳变,
所以SUSON信号没有发出,这两个信号时南桥发给ec的,应该有地高低的跳变,怀疑南桥坏,换了一个南桥能加电了,但是以上0.4a左右掉电,一看pc97551好多脚翘起来了,焊好.新问题来了,首先我的焊接没问题,按开机171脚现在连3.3-0-3.3跳变也没了,问题有扩大了,又换了一个pc97551问题依旧,查171相连二极管测量正常,挑起171脚一样无跳变,芯片换了好几个,芯片没问题,现在不知道咋整了,望高手指点指点

网友:
acin电压2.8v不知道正常不,修过其他板子3.3v的,不知道偏低不

网友:
后来把进水的其他地方清了清,后来44脚SUSB#待机时有3.3v 了,89脚SUSC#还是0.02v左右

网友:
看下南桥的晶振,及BIOS。

网友:
用放大镜看看

网友:
加焊南桥,是不是没做好?

网友:
不是加焊的南桥,我直接换了片新的,肯定不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刷一个BIOS 看下嘛。。 是天逸Y200 的机子么 。   是的话  这个机子我修过几个都是BIOS的。。 你先刷一个看下马

网友:
既然是进水的,你应该用洗板水给板洗个澡,然后再桑拿几个小时钟,再修吧,我估计板上还有地方有氧化的

网友:
  南桥没换好也有可能呀
看看换南桥的时候有没有掉件呀

网友:
该想的办法都想 了,整不了了,跟客户沟通换板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