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GA-8ISMT。跑00 。

楼主(2010-09-15):
今天修客户一个478针的主板,开始是不亮,cpu 供电下管 击穿,换上 ,能亮 ,跑00.。 测D极12v,G极1..8v,S极0.9v。而且该电路中的电感,发烫 手里没有那个样的电感,拿朋友那去换了,可不是我换的啊{可怜的焊工} 换后主板OK,可回来后,上u ,还是不行跑00 ,在朋友那已经过了,怎么还是没过u啊,后来怀疑u可能烧了,但换了个 还是不行,把客户的u 放到别的主板试, u 是好的 ,主板也确定是好的 ,但为什么跑00呢。,问题就在了,前面的那个风扇是客户的,后面的风扇是我给找的,上客户以前的那个风扇就不过u。上我这个风扇就过。怀疑可能是它把电压拉低所致。

网友:
查一下CPU供电PWM芯片各个控制波形有没平衡。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我已经解决了。把经验说给大家,

网友:
是不是直接换了风扇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风扇把CPU电压拉低。

网友:
嘿嘿,你小子肯定是风扇的底托没上绝缘片

网友:
风扇供电也不是VCORE给的啊

网友:
是不是风扇搞得主板短路啊。

网友:
其实这个问题只是我的猜测,不过就是换了风扇跑过了,要说那个风扇,短路。可是用到另一台机器上没问题。

网友:
哦,还有这样的事,百思不得其解.

网友:
没碰到过!!风扇电路个CPU不是同一个的啊!!

网友:
回复 上善若水929 的帖子[/b

    有必要换电感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