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GI848P-G

楼主(2010-09-15):
一块能点亮、能勾完系统、可是XP一过、他就黑屏死机了、进不了系统、bios刷了、网卡取了、郁闷

另外一块是、插上显卡就不加电、不插显卡就可以走26、晕、此板也是BIOS刷了、我头大了、真郁闷。

网友:
用软件测试一下硬盘  内存有没有问题  要么直接换了试试

网友:
东西都换完了、最后才确定是主板的事、

网友:
北桥的问题  多半是

网友:
回复 网友A:

    第二块插上显卡就不过电的,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啊,或者看一下显卡槽里有没有弯针

网友:
第一快是CPU供电不稳定,第二块是显卡或者显卡槽有问题

网友:
那解决办法是什么呢?请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