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联想754主板挑CPU进系统蓝屏

楼主(2010-09-15):
修一板联想754主板。一开始拿过来是亮一下就灭。听客户说是装系统蓝屏,然后就清土,最后造成的这情况。打开机箱拿下风扇的时候CPU也跟的下来了。然后就安上去。好了。不亮一下就灭了。然后呢就开始装系统。G完。重起就蓝屏。还没有到检测硬件那。然后换了个系统。他是两个条。后来加的个1G的内存。我把1G的去掉。然后再装。能到检测硬件那了。但是过了一会就死机了。然后重起就再也不起了。光风扇转。拿卡测是四个杠。----。拆机。光主板测。摸CPU没温度。以为可能他没安好CPU可能弄坏CPU了吧。然后找了个2500+换上去亮了。以为好了。但是装系统还是蓝屏。弄的我头大。和人家说换吧。CPU和主板都不行了。人家说不行。就得修。我晕。我就让人家放下修了。昨天下午到今天上午。然后发了个贴求助也没说下个长短。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253527-1-2.html后来在用2500+测的时候。一下子不过内存了。。怎么换内存都不行。测电压吧。测到内存2.5V有。1.25V不对。只有0.9V。心想这回找到问题了。把W833100S换了。1.25V就有了。然后装系统。还是蓝屏。把他两条子全换了。不蓝了。我晕。最后测得他1G的有问题。把3000+换回来。测CPU供电是1.51V。正常了。最终的坏的就是这个W833100S。就是想不明白。为什么他坏还关系到CPU供电?[i

网友:
装系统蓝屏。
释放的时候蓝屏一般都是内存有问题。

网友:
很强大  你拆开的时候没有吧CPU风扇扭一下 所以CPU就出来了我还没看完 累死了

网友:
蓝屏和内存有关,不过你这板子是AMD的内存控制器在CPU里,所以有可能CPU座虚焊或不良造成的不认U和蓝屏

网友:
内存基准电压不对。但一开始换成2500+的时候就能点亮。还能做系统。内存都换过。就是G完以后,走两圈就卡那了。死住了。换CPU的时候。我测了CPU供电。2500+是1.41V3000+上去就是1.19V。测了G极波形都正常。CPU我还有个3000+。上去是一样的。把W83310换了就OK。上3000+CPU供电就变成1.51了。亮了。做系统也不蓝了。

网友:
在我印象中这板子全是 虚的毛病 当年都是6 7千买的

网友:
你的W83310在那买的?

网友:
回复 老赵来了 的帖子[/
废板上拆的

网友:
蓝屏,装不上系统好多情况都是内存供电的问题,昨天修到一台,两个内存槽只有一个能用,装系统不能释放,有个供电管短路,换了跑C1,换内存正常,用橡皮使劲擦了就好了

网友(2011-03-05):
楼主焊工不敢恭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