艰难维修ACER2300

楼主(2010-09-15):
自己收回一台2300笔记本,该机换了条内存就好了,自己使用了10多天,有一太内早上开机发现不通电了,充电灯亮不触发,只好拆机,量3V5V都有,有时把板翻一下又自动触发,可是没有显示,好象是哪里接触不好一样,EC是97551,测2脚电压有跳变,171脚也发出开机信号,可EC的89,44脚没有接收到南桥发出的SUSB#,SUSC#,我就在论坛找,可找不到资料,怀疑南桥坏,可自己没有BGA,查了几天也没什么头绪,就这样该机放了两个多月,今天没事就拿来看看,突然看到南桥背面有个电容有点发霉,旁边的线也是,马上在论坛下载了该机的PDF,找到该电容线路,发现是RTC电路,电容一脚接地,一脚接VCCRTC,就是RTCRST#信号,测已经霉断了,连接起来,开机正常

网友:
  南桥工作的五个条件具备了 才能考虑南桥 幸亏没有bga啊

网友:
楼上的高手说的对,不轻易动桥,不过如果真有问题了,一个南桥根本不需要什么BGA机器,我有BGA都经常手工焊下来,再装回去,感觉还是手工舒服点

网友:
三楼的说说你手工焊下焊上的过程与注意事项吧   让我们新手也学学 谢谢

网友:
南桥工作的五个条件是那五个呀,谢谢了

网友:
手工做的那哥们做过无铅吗

网友:
楼主怀疑南桥没有发出SLP—S3#和SLP-S4#信号的时候,难道就没有查下南桥的工作条件吗?如果做了南桥不好的话,楼主是不是要换板了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能说说EC要接收到哪几个信号和发出哪几个信号才算正常吗?

网友:
呵呵 幸好没有动桥呀 。。。      其实这个故障 要是我  我就会查 RTC  电路了。 或者BIOS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