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Z99M无CPU电压

楼主(2010-09-15):
华硕Z99M开机电流到0.42就掉到待机电流,且测量没有CPU供电和+1.2VS_core电压,这种是AMD的CPU   C51的北桥芯片。这种现象应先修哪个电压?

网友:
可以加焊下北桥。

网友:
无CPU电压跟北桥有关吗?

网友:
先把各个电感的对地阻值吧,再量电压,电压都有,然后再修CPU供电,

网友:
被楼上的搞糊涂了。

网友:
楼主说的不清楚,如果前面的电压没出来完就先修前面的电压,再修vcore

网友:
AMD的U容易坏,先换个试试!

网友:
CPU坏,会引起无CPU电压吗/

网友:
先把1.2修出来吧,修出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