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61点不亮?

楼主(2010-09-15):
板号:C7-MB. CPU:C7-M 1600/400
故障现象:电池可以开机但不显示,电源无法开机.
开始时检查主板发现CPU周围电容几乎全部短路,怀疑CPU故障.加焊重植后还是一样,最后买个CPU换上,不短了.可是还是点不亮.
检查待机电压3V,5V正常,不过按开关后3V,5V变成0V,现在不知道如何下手?恳求高手们帮忙下?

网友:
楼主的意思是不触发,按下开机键待机电压没有话情况下,一般都是3  5VSUS或者是后级电压对地短路了,重点查下,或者是看下待机电流正常吗?

网友:
能不能说大概是什么地方,这台上网本找不到电路图,又是新手,唉!

网友:
你仔细查了隔离保护电路没有 。。     你先修为什么电池不能开机的故障把。 说不定这个修好了 就好了。 不要去动CPU 了 。。

网友:
电池可以开机啊

网友:
没有3V,5V 检查后发现主供电线路,在开机瞬间被拉低为1点几V.

网友:
几台上网本都没有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