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开机故障,帮帮忙啊。已经修好

楼主(2010-09-15):
今天有个客户送台电脑来,故障不开机,检查电源坏了,换新电源,还是不开机,反复拔插电源线,能开机,现在,只要把电源线拔了,接好,又不能开机了,必须连续几次拔电源线后通电。只要不掉电,从启,开机一切正常。大哥大姐帮忙,我是新手,全靠您们了。

先谢谢各位大哥,大姐。因为是新手可能说不很明白。我检查了不开机时的各电压,基本都很正常,后更换了电源芯片 ,晶振,电容,还是同一故障,想想,既然连续拔插电源就能开机,说明各部件应该是好的,可能有负载断路或断路,造成电压过低。仔细观察主板,发现集成网卡芯片有问题。用热风枪吹下来,开机,一切正常。通过这次维修,对电源部分的各点电压有了一定认识(但还是认不完。)

网友:
好象跟我碰到那块V星的主板有点象,有点象接触不良的样子。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6162-from-home.html

网友:
看看电源槽子是不是有氧化现象

网友:
有些机了是不稳定造成的,测量不开机时的工作条件吧

网友:
有没有处理结果啊??新手...学习中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先按照上点修

网友:
我看还是插上电源的时候,查查开机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看看里面有没有生锈啊,或者是松动了,是的话就最好换一个槽子

网友:
开机电路不稳定引起的吧

网友:
我感觉也是开机电路的问题。

网友:
检查一下插座和开机电路。

网友:
回复 网友C:
正是V星MS-6546  大哥你是怎么修好的啊,我进不了高级板块,看不见你提供的信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万用表测量控制供电管的电压,发现复位灯常亮时,电压为2.57V;在复位灯灭,正常跑码时,电压为2.78V,这肯定有问题。跑电路,相应的控制芯片是,PCB编号为U2,型号为RT9602。同型号更换后,经长时间、多次测试,均能加电后立即跑码。

建议你还是检查一下电压方面的情况再处理比较好。

网友:
楼上说的都有可能哟,一个一个试就知道了

网友:
刚把所有焊点都跑了一次,芯片都加焊了,还是同一个现象,多插几次插头就可以点亮,是不是那个块子或电容出问题了啊,刚测了靠近电源芯片的MOS管,不开机有个管脚是11.96V,开机位3V 3V 1.5V

网友:
把32.768晶振跟电容都换了.

网友:
不开机时查查待机电压正常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