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F8D 显卡故障!

楼主(2010-09-15):
先上图。

问题:
ASUS F8D  显卡
   外接显示正常,内屏不显示白屏。。 换了一张一样的屏上去也是一样白屏。 所以怀疑是显卡的问题。
第一次搞这样的显卡,心里没底。。。 这样的显卡做BGA的方法和板载的一样吗?
核心技术是什么。。。。

问题解决了: 我东莞长安有一个朋友修本老师傅了。。  我打电话给他,他就说了一句话,不要动桥。动了你会后悔的。。。   他F8D修的多了。。 说白屏, 你直接加焊下 显存。。。
这种显存是 上下成对的那种, 加焊技巧比较难掌握。。。 没信心, 最后打电话给孙总,孙总告诉了我怎么用360解决这个难题。。。  上机器,跑一圈。。 本来就没想直接活的。。 没想到。上机,亮机。。。。
1。  显卡没插好,这样的问题,我遇到插卡的PCB ,都是先用橡皮擦干净,然后再插入的。。所以可以排除没插好。。
2。 桥我没动过,我用隔热胶包死了。。。
3。 至于是不是北桥,就没办法确定了。。

网友:
呵呵!核心技术就是BGA焊台啦!

网友:
华硕有些机器外接显示,内接不显,很多都是北桥的问题,楼主慎重一下,供参考!

网友:
显卡没有安装好会这样,碰到几次这样问题都是

网友:
可能是显卡故障,我修好过,先用旋转风枪稍微加热就下200度左右加热3分钟,然后凉了后再安装上去看看。如果是显卡故障这时候内屏显示应该正常。这仅仅是判断是不是显卡的问题,如果显示正常了,应该还要在BGA上加焊显卡才能彻底解决故障。

网友:
都碰到N台了。就是这个显卡板的问题。可以先加焊一次。不过要做好散热。告诉客户。不要弄大游戏。要不还是要坏的。换这个板价钱高的离谱。

网友:
reball or renew VGA chip

网友:
做显卡慎重!!我昨天就遇到两台华硕Z99D的,是84系列的显卡,主板是NV的单桥,都是开机不显示(键盘大写键可以操作)或者加电就掉了,都不是显卡问题,加焊单桥就解决了,通病!~~

网友:
问题解决了: 我东莞长安有一个朋友修本老师傅了。。  我打电话给他,他就说了一句话,不要动桥。动了你会后悔的。。。   他F8D修的多了。。 说白屏, 你直接加焊下 显存。。。
这种显存是 上下成对的那种, 加焊技巧比较难掌握。。。 没信心, 最后打电话给孙总,孙总告诉了我怎么用360解决这个难题。。。  上机器,跑一圈。。 本来就没想直接活的。。 没想到。上机,亮机。。。。
1。  显卡没插好,这样的问题,我遇到插卡的PCB ,都是先用橡皮擦干净,然后再插入的。。所以可以排除没插好。。
2。 桥我没动过,我用隔热胶包死了。。。
3。 至于是不是北桥,就没办法确定了。。

网友:
     这个显卡跟普通的显卡一样的做 。。。   没什么区别的饿。。       自己注意温度就是

网友:
  这种显卡板应该好做的吧,比在主板上好做多了

网友:
屏供电VCC没有会这样  我之前也遇到一台是给屏的供电VCC为0v

网友:
键盘大写可以操作一般都是内存没过,管理内存的就是北桥了,你加焊显卡就有点偏离方向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个老师这样教你的????
兄弟,你再好好看看书吧。再不行的话,你就去基地好好上上学,再上来发表意见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