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导致不能开机

楼主(2010-09-15):
打完雷,下完雨,客户打电话来说电脑不能开机了,要求上门,去看了下确定电源坏了,更换电源,(只是想试试能不能开机,硬盘和光驱电源线没接)重新开机,好了,给硬盘和光驱接上电源线开机,但是CPU风扇只是动了下就停了,再开机就不动了,拨下24针电源接口,再插上,断开220V电源再接上,再开机,还是CPU风扇只动了下,无奈只能先将硬盘电源线拿下,再开机正常了,换了块其它的硬盘,正常开机,看来硬盘不行了,可能是什么地方短路了,想请教各位大哥,这样的硬盘故障,应该怎么检测!这块硬盘是然希捷7200.10  160G的

网友:
看来硬盘电源严重短路,检查5V-12V接口输入电容,二极管等是否击穿短路!!!

网友:
用表检测硬盘电源接口,找出短路元件,幸运的话也许能修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