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今天维修的两个电源

楼主(2010-09-15):
一个是插在主板上,工作了半个小时,主板和电源都烧了,主板没零件换,给同行修
电源不通电,紫线有5V,绿线才0.7V,根据经验可能是7500有问题,拆下左测右测,不理了更换了IC再算吧,在坏的长城电源上拆了一个出来更换,顺便测测13007有没有坏,检查发现坏了一只,更换13009一对!上电测试,OK了!

另一个是航嘉电源BS-2006  紫线和绿线电压正常5V,短接不通电,马上拆开电源,左测右测,发现13007烧了一只,更换13009一对,心想应该OK了吧,上电测试,OK了!

网友:
还需仔细查13007烧坏的原因,不然不可能放心使用。

网友:
这样的电源,,只换一个管子和一个IC搞定的,最好看看有没有,板子上别的短路的问题,扫扫灰,,转转风扇,,还有最好带负载通电几个小时,,一般烧13007的都有原因的!!!!

网友:
为什么 烧一个13009 必须换2个13009呢?

网友(点评):
看清楚烧的是13007。下次不看帖就回帖直接扣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因为他们是对称的,一个坏了另一只必会影响!

网友:
回复 网友B:

    新手不懂,知道坏了就换,一般还要查什么?

网友:
换上看看有没有短路在通电,我是这样做的

网友:
一般查查rdc吸收回路,这是引起开关管烧毁的一个重要原因.

网友:
我看换了用不了多久

网友:
一般烧开关管有  1.大电容 2.基极小电容 3.散热不良 4. 驱动不足

网友:
回复 网友C:

    火箭飞所说的RDC吸收回路,指的是哪一块?

网友:
回复 网友D:

RCD吸收回路是在离线反激励开关变压器一次主绕组上并联的电阻电容和二极管,为了消除一次漏感造成的高压,保护开关管。

网友:
13007基极的二极管,小电阻也要检查有没坏。

网友:
我是新手 问一下 13007要怎么测量它的好坏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