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针表与数字表疑问!~

楼主(2010-09-15):
指针万用表 和数字有什么区别啊 好像基本都是数字的了 老一辈还在用指针 以后指针表会淘汰不?
淘汰

网友:
以后指针表必然会被淘汰

网友:
指针也有指针的好处的 比如测试电容 但是使用毕竟没有数字的方便啊

网友:
指针表在测电阻方面要比数字的要反应快多了,特别是大电阻,100K以上的,数字表不如指针表,另外,测场效应管漏电性能时,,10K档效果可以,,还有就是三极管的漏EC极漏电,数字表测不出!!
测电容的话,特别是小电容,,数字表要优于指针,,,本人只用过MF47,数字表一般只测测电容和电感,,!!
以上为个人小见,,望高手们指点不正之处!!

网友:
指针表要比数字表的反应快多了,我有一只数字表,用电阻档测二极管、三极管就是测不了。我个人还是喜欢用指针表。指针表有指针表的好处,应该暂时不会淘汰。

网友:
指针表测直流必须注意正负极
数字表测直流无须注意正负极
数字表测试数值时候比较直观
测试跳变信号时候指针表优势

网友:
这个问题原来谈过多次,还是习惯问题。

网友:
我现在有三块MF47型、一块MF82型指针万用表、一块VC97、一块A830L型数字表。不同场合选用不同的表,很方便的!我都成了万用表收蕨家了,哈哈!!!!!

网友:
指钍表在观察低频脉冲要直观一点,测行反峰脉冲和开关电源的脉冲用指钍表的DB档能方便的观察,数字表读数精度可以做得比指针表高,如4位半.

网友:
指针表和数字表功能上各有短长.......

网友:
指针不会被淘汰的,但数字的越来越普及也是事实。
根据个人习惯来选择吧

网友:
各有所长吧 ,。指针表淘汰应该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