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M Bus是什么总线

楼主(2010-09-15):
SM Bus是什么总线,有什么作用,好多
电路图
上有这个信号不知道有什么用
信号

网友:
看下这个就知道了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89808

网友:
看了之后还是不是很清楚是什么意思,有什么用,如果这组信号不正常会引起什么故障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 一般用于设备之间的互通互联 互相通知设备的各种参数 比如南桥通过这两根线知道内存的颗粒 容量 频率等等 依此类推

网友:
看电压没有什么意义 这两个信号是上拉3.3v的 走的是信号 i2c总线协议的 如果有问题 可能会不亮 有可能是其他的问题 比如温度控制的就温度报警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信息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这组信号不正常机器不能开机,一般引起不读内存。由南桥发出。 到内存,到时钟,到一些外设等,简单说作用是,读取这些设备的基本参数之类。

网友:
是不是南桥的总线啊?

网友:
系统管理总线

网友:
其实就是一条串行数据,一条串行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