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总线和X-BUS有什么区别

楼主(2010-09-15):
SPI总线和X-BUS有什么区别,有的BIOS接在SPI总线上有的接在X-BUS上,我想知道为什么有的BIOS参与开机有的不参与,这两个总线有什么区别

网友:
楼主可以用GOOGLE搜索一下

网友:
X-BUS总线是BIOS挂在EC下的(如果EC没有用代码,开机前要先读取BIOS里面的代码)。而spi总线是BIOS挂在南桥下的。  回答不好别见怪

网友:
  简单明了!我先说谢谢了!学习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