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启动完成软起动没有完成维修思路

楼主(2010-09-15):
硬启动完成软起动没有完成维修思路,片选信号都有,供电都正常,看电流第一步没有过,肯定没有检测到内存,这样的主板很多,尤其是新型主板,对这种情况比较麻烦不知道如何下手,请高手指教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我想问问楼主凭什么数据可以确定是硬启动完成  又凭什么数据知道是有了片选 但是没有检测内存 你能搞清楚这个逻辑 我相信软启动对于你来说也不是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
你说的是什么的软启动,电源管理IC也有软启动,是为了防止出现浪涌现象。

网友A:
硬启动和软启动是另外的一种维修思路。

一般的来说,硬启动是指主板加电过程,软启动相当于是二次复位。观察的时候看看电流跳变,最主要的就是有电流回跳。
比如:
待机 0.03--》开机0.22-->0.65-->0.88-->1.02-->1.43-->1.56-->1.02-->1.37-->1.65-->亮机
这里面就有一个回跳的过程,这里就是软启动

第一次的硬启动是电流侦测以及硬件侦测,控制权时各个电路的供电控制芯片。
软启动则是相当于二次复位,这时候是从bios这一块开始的 。

和电流上电时序相比是两种维修方法,这两种最好能相辅相成的使用,在维修过程中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点评):
高手,你的这个解释,让我明白很多了,多谢。

网友:
硬启动完成软起动没有完成维修思路,片选信号都有,供电都正常,看电流第一步没有过,肯定没有检测到内存, ...
引用 网友A:

硬启动和软启动是另外的一种维修思路。

一般的来说,硬启动是指主板加电过程,软启动相当于是二次复位。观察的时候看看电流跳变,最主要的就是有电流回跳。
比如:
待机 0.03--》开机0.22-->0.65-->0.88-->1.02-->1.43-->1.56-->1.02-->1.37-->1.65-->亮机
这里面就有一个回跳的过程,这里就是软启动

第一次的硬启动是电流侦测以及硬件侦测,控制权时各个电路的供电控制芯片。
软启动则是相当于二次复位,这时候是从bios这一块开始的 。

和电流上电时序相比是两种维修方法,这两种最好能相辅相成的使用,在维修过程中会有很大的帮助!!!

网友:
如果没有电流跳变,插不插内存电流没有区别,说明第一步自检没有通过,换了CPU,如果还是这样就基本能确定是南北桥问题,但是怎么才能具体确定是南桥还是北桥没有自检通过呢,这是在有片选的情况下说的,不要说硬启动没有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