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怪病!

楼主(2010-09-15):
来了块主板  内存供电的原因  修好了  装到主机里怎么点也不亮 ,只好拆下来 ,这次北桥又虚了    真是无语了  烤了遍桥  哎  直接嗝屁了   南桥挂了  !   啥原因呢  望维友们  给予解释!

网友:
看不懂LZ到底在说些什么,说是内存供电又说桥挂,无法发表!!!!

网友:
南桥虚焊,在你烤的时候短路导致烧南桥

网友:
焊北桥怎么把南桥搞挂呢,不明白 ?
我试过换电容后不装机箱ok,装进机箱就没复位了,拆下来测试也没复位了,我就想不明白了。

网友:
应该是主板和机箱短路造成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度没掌握好挂了吧?说说你干桥的温度是多少干的。

网友:
更晕啦  一个  一个来

网友:
难道是烂脚疤?越搞越来越大?

如果当初能确定是内存供电的问题,又何来的北桥虚焊?南桥烤爆?

重新检查吧,不行就送修。

网友:
怎么动不动又加焊桥.重做桥的.郁闷,这样修板还有价值修么,

网友:
唉呀  地方的 不赚他  赚谁

网友:
说清楚点,都不知道说什么

网友:
不知道在说什么,这种不稳定的问题,要多试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原因很简单,笔记本上经常遇到这种情况。。是不是板上那里和机箱上的金属接触短路了?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南桥烧后    我把南桥也换了      还试不行       我估计应该是北桥问题     后来没时间再搞了       就报废了

网友:
LZ修板好有性格啊

能从内存修到爆,呵呵,学习!

网友(2010-10-29):
这样的话 买新板算了!

网友:
到底是内存那的问题还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都挂了   说别的也没用了   先换南桥吧   肯定是你温度太高了  把桥烤酥了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