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的二极管掉了--上面写的是1AM还是7AM帮帮我

楼主(2010-09-15):
显卡上的二极管掉了--上面写的是1AM还是7AM帮帮我--------那里有个拐。不知道是7还是1。。。
这个是我画出来的上面的标识-----显卡上的二极管掉了--上面写的是1AM还是7AM帮帮我--------
这个是我画出来的上面的标识-----

网友:
这个是什么管子

网友:
是一个NPN型的三极管

网友:
弱智的问一下,这种管子那有卖?我遇到过修其他的一些配件也是用类似这种管子,但是一直没找到买的地方。

网友:
缘定三生--
这个管子有相对应的真值表。你的查一下

网友:
我只见过1AM的,没见过7AM的,你可百度一下1AM究竟为什么参数。

网友:
此管的标识为1AM。

网友:
1AM=2N3904
查下它的参数,这种小三极管板上很多,从废板上找个三极管,参数不会相差太大的,一般替换都是可以的。原值最好。(还是要查的,至少NPN和PNP你不能搞错了。)

网友:
遇到这种我就是直接在费板上拆芝麻管上去

网友:
这玩意就是芝麻管吧!!有的是场管,有的是三极管,从料板上拆,大把!!显卡上也有!!
拿不定就在同一块板上找相同型号的来分别好坏和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