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1e 维修过程不知其解

楼主(2010-09-15):
一个客户送来一台IBM R51E 不能上电。把本本主板拆出来,发现电源接口旁边有一个Q34的管发黑,但3.3V 5V 电压都正常,有时3.3V 又没有。就先把Q34(4435)换掉后,可以上电了亮机了。以为大功告成。谁知把主板装好开机,提示要输入密码,咨询了客户说是没有设置过密码。一下子不知道什么搞了,因为进BIOS也不行,也要密码,求助啊

网友:
刷BIOS,不行就换密码芯片

网友:
找24开头的蕊片,你机子上只有二个一个是网卡的,别一取下来用纺程器读出来在用软件解

网友:
U12你看对不,

网友:
换密码芯片啊  先把BIOS电池放电试一下

网友:
楼主高好了吗。。。我也有一个。。搞好了。说声啊。。

网友:
前几天,修宏基的时候也是出现这个问题。无缘无故出现密码,后来短接好的

网友:
  看来你的找个一样的板了!那样好办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