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种浦107S6,指示正常,灯丝亮、黑屏

楼主(2010-09-15):
一台飞利浦CRT,开机指示灯正常,有听到吸合的声音,灯管有亮,就是黑屏,这会是什么问题。(注偶尔开机的瞬间,会显示一下就黑。)谁能指导下或分析下哪个方框 出的问题。

网友:
灯管一直亮的吗

网友:
是的,亮着的

网友:
检查视放看看有没有虚焊之类,用万用表测量RGB,G1 G2电压灯丝电压报上来看看。

网友:
G1 -110V,G2:27V R:0到110跳变, G:0到110跳变,B:0到75跳变,我用直流档测的。还有,在开机的瞬间,左右两边会闪一下光栅然后灭掉。

网友:
视放板上是否有虚焊

网友:
视频板查过了,没问题,80%是高压包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G2太低了!
正常在180-220V左右。

网友:
楼主如果方便可以查找到视放集成块资料或者直接换视放集成块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