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悍的‘科脑’主板

楼主(2010-09-15):
     以前接科脑的主板,很多都是爆电容的,但一般也就七八个而已。但今接了一块科脑的主板,主板一共45个电容,妈的,既然爆了41个,还能用!只会死机而已。请哪位大虾解释下,为什么会爆那么多电容,而且还能用?

网友:
我遇见最多的是一个主板爆了21个电容还能继续用的

网友:
这个不好说应该是板子设计得好吧,我遇到过爆了一个开不了机的

网友:
我遇到一个神舟的主板爆了9个电容不能开机, 但换一条新的内存开机正常, 运行稳定, 以为是内存坏了。 后来换了电容,用之前的内存开机也正常, 运行也稳定 。再换上新的内存 却不能开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工作环境温度过高,灰尘太多,电容质量差等引起。

网友:
创纪录了,可能那个牌子的电容质量太差了,有些破电容,你放在那里不用,它都会鼓

网友:
主板上大部分电容都是滤波的,应该是鼓了还没有完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