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20笔记本,开机后半分钟掉电

楼主(2010-09-15):
东芝L20笔记本电脑,拿过来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重做南桥后可以每次都能开机,但是很奇怪的问题,不上CPU裸板跑,开机电流到0。52A,就是CPU供电,时钟,复位全都出来的情况下,半分钟掉电,很准的,用秒表测得30秒掉电,很奇怪的问题,除了换一个新的南桥外还有什么办法,补充一点,板上的南桥,IO,时钟的所能晶振也换过了

网友:
有些品牌的板是不上CPU会掉电的吧

网友:
有些板子是要上CPU的 不然会掉电

网友:
更换一下CPU背面的NEC大电容

网友:
上CPU还掉电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