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盘能做成启动最小的方式?

楼主(2010-09-15):
U盘里装一个GHOST。然后一堆***.GHO的文件办法可以嘛还有一个给硬盘加DOS的 MXDOS7.1 这样可以嘛?

网友:
用U盘做成一个启动盘,就好办了!我给说个软件你试一下!thunder://QUFodHRwOi8vd3d3OC5hbmt0eS5jb206ODAxLzIwMTAvY2p1c2J3bnFkcC5yYXJaWg==
你把这个链接复制到迅雷下载链接上就行了!!!具体有说明,不懂再问我!!!

网友:
thunder://QUFodHRwOi8vd3d3OC5hbm ... 2J3bnFkcC5yYXJaWg==
1、本维护盘采用的是FBINST的内置模式,即将文件置于U盘的隐藏分区里,全隐藏防毒格式,并且体积减少到66M! 全面兼容小U盘的朋友!
2、本维护盘采用了两种启动方式,即grldr启动和linux启动模式,启动更具有可靠性,同时还可以在U盘可见分区方便添加自己喜欢的PE系统或系统镜像,根据自己的需要,只要是可启动的ISO文件,命名为my.iso就行!
3、本维护盘内置PE是“老狂”制作的,该版本主要是以系统维护为出发点,内核仅有32M多点,对于小内存电脑可以轻松启动,但小而精,相当地不错!右键加入了显示/隐藏文件夹和扩展名。另外如果自己想增加PE下使用的程序,可以直接在U盘可见分区建立PETOOLS文件夹,将你需要使用的工具直接置于其中,WIN2003PE启动时会自动读取加载到“程序”中来,相当方便!
制作方法超级简单:
1、下载U盘启动包,解压后运行FbinstTool.exe
2、点“启动设置”——“格式化”,见下图
3、扩展区是U盘被隐藏起来的分区,我这用了100M,大小可根据你的U盘大小而定
   比下载的文件大一点就行,如果想以后添加文件的话可大一些。
   点击“格式化”等到格式化成功弹出窗口
4、为了提高兼容性,可按下图操作
5、把压缩包内的syslinux.rar解压到U盘可见分区的根目录下
6、把命名为my.iso的镜像放到U盘可见分区的根目录下,否则u盘启动后的第一个菜单不能用
   这里可以是winPE的iso文件,也可以是系统光盘的ISO文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
   当然文件大的话,在老式主板上载入时间会较久,如果是PE则必须是内置型,否则外置工具会无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