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上网本

楼主(2010-09-15):
一台ACER上网本,不亮机。电压正常,第一次遇到这种机子。求维修轻验

网友:
什么型号?AG5吗?

网友:
回二楼,还有AG5。是不是打错了,是ZG5吧

网友(点评):
不好意思, 是ZG5,是我打错了,这个机器BIOS坏的比较多,刷BIOS应该会好的

网友:
先刷BIOS试试

网友:
zg5刷个BIOS吧

网友:
5楼说是BIOS有什么通病么。 我的是屏不显外接亮

网友:
Bios is problem.new flash

网友:
这样问如何能得到回答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