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41到滚条之后掉电,求解

楼主(2010-09-15):
接HP541机器一台,原故障为加电断电,是由于CPU供电ADP3208和CPU两者都损坏了,修好后,换了一CPU,做系统,每次都是到滚动条过后就断电,有时候也能做上系统,不过进系统之后不过30秒肯定断电,不过在DOS和PE下面是不掉电的,拆了声卡,网卡都不行,请教高手有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现在怀疑是CPU座虚焊了!!!

网友:
估计是硬盘或南桥的问题吧

网友(点评):
换硬盘做系统也是一样!

网友:
适配器负载能力变差也会出现这种现象。

网友(点评):
换了两个适配器并且用安泰信的可调电源都不行!

网友:
有没有看看温度

网友(点评):
风扇一真常转,并且在DOS和PE下不掉电,是为什么,解释一下?

网友:
清装不装驱动呢?留下脚印看结果

网友(点评):
不装驱动也试了,安装版的也试了,都不行!

网友:
内存也换掉要一个一步步安装的系统

网友:
这种情况我也遇上过。就是没有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大概跟显卡门有关系,你还是怀疑显卡吧!!
前段时间碰到过类似的问题
如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ght--from-home.html

网友:
独立显卡的还是集成显卡啊。。集成估计是北桥。。。我也遇到过系统问题的。。

网友:
如果怀疑CPU坐空焊就压着U看看还是不是这样啊

网友:
l我上次加焊北桥

网友:
   除了南桥就很怀疑显卡 。。。

网友:
你掉电后电流是多少啊,我遇到过明基S73掉电后电流从1.30掉到0.7A

网友:
估计是南桥跟显卡的问题多了

网友:
  看看是什么芯片组的,NV就做显卡或北桥

网友:
再换个cpu试试,不行的话,就换南桥吧

网友:
DOS下不掉电,我以前看过xxxxxx的一个贴,上面有写到,可以去看看加以参考。

网友:
如果独显,做显,不行做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