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Nforce520 series 1.4开机无显示,检测卡跑不过内存

楼主(2010-09-15):
如题所说,开机无显示,我测了一下各测试点,CPU假负载两个时钟测试点都为0,可是我诊断卡上可以跑到C1,后又测了内存阻止卡上的电压和时钟,还是有电压,无时钟,PCI-E,PCI上都有时钟的。看了下板子,无时钟芯片,无北桥,应该都集成在南桥上了,因为南桥旁边有两个晶振,两个晶振两脚都有电压。希望高手回答啊

网友:
自己顶上去

网友:
要要能跑到C1时钟肯定是正常的,可能你的假负载和主板不兼容。

网友:
重做桥BGA吧!!!

网友:
诊断卡就跑C1就不动了吗?
  这种单桥板还是桥空焊的比较常见

网友:
回复 网友A:

    AMD的板要上U才有时钟,内存6个时钟,测电压只能测到三个有电压,如果你测的都没电压的话,换CPU,内存时钟是CPU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