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有这种内存槽的引脚定义图(已收到资料)

楼主(2010-09-15):
如下图这种内存的引脚图,想查一下供电,其它的供电都查过了, 没有内存代替试机。

网友:
从标签上看像是联想 早起在SOCKET 423上用的RAMBUS内存,必须有两条内存才能启动机器,你这个好像是个第2槽实现双通道的终结卡

网友:
这种条子必须成对使用 而且空闲的插槽要插上终结卡  否则跑不过去   至于供电 给你个简单的方法  测量一下插槽旁边的小电容正极即可  不必非要量引脚

网友:
谢谢你,原来是这样,我以为那两条没有芯片的终结卡没有用,又让我一根根地试,老不过内存,以为是内存供电等问题,明天上班再搞搞

网友:
哈哈,楼主,这种内存的板子,我正有一台,装了个破PCI显卡,二条加起来才128M,另外两个要用终端卡插上,自己N年前收的,现在用来刷BIOS,,,
你这个应当是联想或国产品牌机!!
这种板子,CPU都不一样!!

网友:
没见过!学习了!

网友:
呵呵...见过几次...

网友:
我这里 还有2条256的

网友:
还有这种内存的啊,都没看见过!

网友:
rambus内存,在intel没用ddr之前,想推动这种内存,但没有成功,要双条同时装上才可以用。

网友:
长见式了,。。真的很少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