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算北桥供电正常呢。

楼主(2010-09-15):
主板的,北桥供电要怎么测才算正常呢。
主板

网友:
各种北桥的供电电压都是不一样的,不知道LZ想问的是哪一种啊
一般双桥的板北桥供电是1.25V
单桥板的供电电压是1.5V

网友:
这些桥的供电是那些脚了?我一直被这个迷惑着,怎么去测量那些脚的电压正常才算是桥供电正常了?楼上的兄弟可以仔细点讲解一下吗。多谢了。

网友:
你测北桥旁边的滤波电容啊,有的是在主板后面,有的在散热片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