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C61V-L主板温度电压报错

楼主(2010-09-15):
看图: 加焊过U座 换过I/O 无效

网友:
我也有一块,没搞好

网友:
有没有单独的温控芯片,如果有,则检查它..要不就是温控线路上的元件出问题了.我有一片原装939板,风扇四个镙丝全压下去了,但用一段时间也会掉电.后来一拆下来才发现,就算风扇镙丝全打紧了,和CPU仍然有很大的空隙.

网友:
试下换个U试下 上次我也碰到同样的情况 一块4200+的U撞到升技C61的板子上温度狂飙到119度掉电  后换个同样4200的U症状修复  并且原来那个U还能在别的板上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IO换过就刷BIOS

网友:
BIOS数据出错,刷吧

网友:
这种问题,在换件之前,先换U试,再刷BIOS。

网友:
这板子的BIOS比较难找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