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这样接有什么后果

楼主(2010-09-15):
紫色绿色5V正常  短接绿线无反应  494第四脚3V多 电压  无跳变  直接接地输出一切正常
感觉是339的问题  直接把绿线接到了494第四脚上  可以正常用  会不会有其它问题

网友:
既然怀疑339了就换个呗!也不贵。

网友:
你这样不行的,这样改线路,严重的后果是烧坏主板!!!
494的4脚是保护输出,,要查明原因啊,,如果4脚接黑线,能完全带起负载的话,你查查从绿线到4脚之间的电路!!看看有没有变值的电阻,电容或三极管,,带负载可别上主板啊,用灯泡,,,找找原因吧,,没几个元件的,那部分!!

网友:
不是接黑线是绿线  第四脚上的那些电阻二极管都没问题  那个3V多电压是从339出来的 339没被拉底  没有现成的339我试过了  可以上机用

网友:
这个不行的!既然保护,肯定电路存在问题!必须把问题的原因找到并解决,才算彻底解决故障!这样做待机和开机电路就不起作用了!一插电源主板是在强迫下工作的,那些保护都会不起保护的作用!最可能的结果就是把主板烧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