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求助关于一代16位颗粒

楼主(2010-09-15):
今天收到了几条16位 8粒的一代内存条,放865GV上检测发现有好几条,POST卡都在C0上卡住了,想请教各位高手,出现这种问题是SPD问题还是板有问题,金手指也清过了也反复插了几次但是每次都是不过内存

网友:
多看贝贝斑竹的帖子,用128mb好条带,用rst检测!

网友:
先打下颗粒阻值    确定是虚汗还是损坏     10跟修好9跟  不就OK

网友:
先打下颗粒阻值    确定是虚汗还是损坏     10跟修好9跟  不就OK
引用 网友A:

谢谢 我试试看

网友:
条子与主板不兼容。重刷SPD

网友:
谢谢贝贝我试试看,今晚上修了两根16位的都是一个颗粒全红或部分发红,后来测有几个排阻阻值不对更换后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