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M7313 1-4脚无输出是不是坏了

楼主(2010-09-15):
APM7313 和P07D03LVG 1-4脚无输出是不是坏了   引响的结果是不是 上不了电啊~~

网友:
看了这个你应该知道1-4脚没有电压是不是坏了,你应该先查一下2,4两个脚的电压是哪里发过来的.

网友:
完球了~~~坏了两个~S1 G1  5V输入~D1 D2无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