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6714 12V短路

楼主(2010-09-15):
不插P4I插头一样风扇转下就停,强行开机也是一样,各位指点下

网友:
有万用表就先量3.3V 5V  12V,没有万用表就拿去专业的地方修.

网友:
先测下都有哪几个电压短路,有的主板12V短路,拔掉小4针插头也是不能供电的

网友:
典型的CPU供电  场管损坏,把场馆拆掉   量下那个坏了  用相应的代换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种情况首先看一下20针的12V是不是与小四针的12V是同一路

网友:
量下各个供电有没有明显的短路的

网友:
打各供电的对地阻值先,如果已经查到是ATX12V对地短了,那用到12V电压的,都在怀疑范围。